求救pro-face触摸屏程序传输问题

楼主(2005-08-22):
我用的是pro-face 2301s的触摸屏,再传送程序的时候(从触摸屏回传到电脑上),出现触摸屏上的基本画面是17个,而传送回来的基本画面只有2个,,输送过程中显示数据交换正常。而原来的触摸屏还能正常使用(能正常显示17个基本画面)!!!! 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请问有没有人见过这样情况呢??? 谢谢!!!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惭愧,的确没遇到过。

网友B:
是不是这中情况:您可以看一下 你那个屏最多有可以做1000多个画面的,可能两个画面做在前面,而后面几个画面做的比较靠后!

网友C:
可能是这样,其它的画面不是基本画面,而是其它性质的画面,可时在触摸屏上就这样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D:
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不够高

网友E:
有人要GP2301-SC41-24V屏吗?有全新品二人处理 gdzsyf@163.com

网友F(2005-10-07):
论坛是用来讨论技术 不是做广告 有的人就喜欢在这里做广告

网友G:
互通有无,也算不上广告。

网友H:
你用的軟體版本是多少?我也有碰到,你用GP7.01的版本應該不會有這種情況!

网友I:
没遇到过,有可能使画面号的问题。

网友J(2008-07-03):
很新鲜,自己还没碰上,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K:
上传的设置要正确,在传输设置里 SEND INFORMATION  下的全选,TRANSFER METHOD下的选SEND ALL  SCREENS,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L:
强制试一下,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