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土壤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5-08-22):
用于花盆,想在自己家里做一个自动给花盆浇水的装置,一般多少钱? 谢谢 :)

网友A:
那就叫水份传感器了。你找瑞士罗卓尼克的产品。

网友B:
‘自己家里做一个自动给花盆浇水’也‘找瑞士罗卓尼克’?太阔了吧?! 用两个不锈钢针测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这个比较实际 需要多学习客户导向啊……

网友D:
用不锈钢针具体的怎么做呢? 可以讲讲吗?

网友E(2012-02-16):
用不锈钢针插在土里测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