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cpu外接电源问题

楼主(2005-08-22):
我们的一套系统,因为需要加一个IM360卡,限于插槽长度有限,只有将电源拿走,外接直流电源。我们的直流电源是潮阳的,但是接到CPU上后输出电压为零,CPU也不能正常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高手能够相助。

网友A:
空载时量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确

楼主:
空载的时候电压输出是正确的。

网友B:
购买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A:
你再带一下别的负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