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轴电机启动,数控系统操作显示屏出现不停闪烁?怎么解决

楼主(2005-08-22):
(无正文)

网友A:
表面来看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您可以在主轴电机启动时,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输出电压正常,变频器是用模拟电压控制。

网友B:
主轴电机是变频器驱动吗?功率多大?有没有可能是变频器干扰引起?

网友C:
肯定是国产系统,大家快来振兴民族工业啊

网友D:
我在其它地方看到过,变频器与计数器安装在同一个电源时,变频器一启动,计数器就闪烁。一看就知道变频器影响的。还有一次,力矩电机单独开没问题,变频器一开,力矩电机就抖动。把力矩电机电源换到例外的电源上就好了,不抖动了。 其实你提出的问题可能与EMI、EMC方面有关。对于变频器、直流调速器等,它们会返回给电源谐波,如果变频器、直流调速器达不到EMI要求,就会影响其它对电源敏感设备。如果仪器、仪表设计达不到EMC要求,也会出现问题。 解决办法: 1。对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加进线电抗器。 2。给仪器、仪表加隔离变压器。 3。仪器、仪表、变频器、直流调速器良好接地。 首先采用3,看效果。然后采用2,看效果。 我有个人网站,欢迎光临指导:plc.123ye.com

楼主:
(主轴电机是采用安川VS606V7系列3相380V5.5KW变频器驱动。主轴电机的转速为18000RPM。)在输出端套一磁铁环行吗?

网友D:
如果输出线和显示屏电源线离的近,套磁环有一定作用。它是针对变频器输出线的高频波发射的无线电波有抑制作用。还要看对你的显示屏影响中哪个方面更强些。如果是变频器给电源返回的次谐波影响大,那你套磁环套在显示屏的电源线上更好些。可惜的是:显示屏电源线可能和变频器不好分开!!对么?

网友E:
请问变频器启动时产生的电磁干扰,如何解决,采用电涌吸收器如何安装才是正确的?

网友D:
对与变频器的电磁干扰,可以给它加输入电抗器,使变频器的干扰达到EMI要求。“电涌吸收器”是浪涌抑制器吧,它只对突波起作用,不是专用的EMI滤波器。

楼主:
原来是由于系统与显示屏的连接电缆屏蔽接地不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