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触摸屏可以监控PLC的程序?

楼主(2005-08-22):
最近了解到一些触摸屏可以直接监控PLC的梯形图, 哪些可以?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三菱的GOT-A900系列可以监控三菱PLC的梯形图. 具体实现: 1.需要安装功能扩展板:A9GT-(Q)FNB A9GT-FNB只能监控FX和A系列PLC的梯形图 A9GT-QFNB则可以监控FX,A,Q系列PLC的梯形图 2.需要安装梯形图监控的扩展功能OS.

网友B:
大家好: 富士的触摸屏可以监控富士和三菱的PLC程序

楼主:
FUJI的怎么实现?方便吗?

网友C:
目前我知道三菱是可以的。富士可以?我用过的,怎么没有发现可以

网友D:
触摸屏可以监视PLC程序?可以吗?那以后调试可以省很多事,请问西门子的可以吗?哪种型号的?谢谢

网友E:
美国红狮触摸屏,功能强大,详细可在自助资料库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