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变频器探讨

楼主(2005-08-22):
如果下限设置的参数比上限的参数还高,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A:
各品牌不一样,有些不准设置,报错。有些如AB的变频,把模拟输入的下限设得高于上限,那么下限相当于负数,如果禁止反转则0-10V相当于0-5V反,禁止,5-10V正。到大。

网友B:
不要搞错:输出频率上下限与模拟量输入起点、终点设置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输出频率下限一定小于或者等于上限,不可能高于上限!模拟量输入起点、终点没有限制!

网友C:
下限设置的参数不能设置到比上限的参数还高; 同样上限的参数不能设置到比下限的参数还低; 这些变频器本身软件应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