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 PWS3260故障咨询

楼主(2005-08-22):
高手们:我的PWS3260触摸屏按键错位,我进入校正画面,校正点错了一厘米多,有时按一下,很多地方都有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应该怎样弄呀

网友A:
你得进入画面校正重新调整了,最好点对应,不要差距太大。实在不行,只能维修了!

网友B:
重新校正没有问题。点好对角的小点。保存退出

网友C:
最好用铅笔尖点.

网友D:
这种问题最好找你供货商电话咨询

网友E:
是不是换了触屏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