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码器用法的问题

楼主(2005-08-22):
我想用编码器来计算电机转数,但是Z相就是用的起来,A、B、Z三相是不是不能同时用的,我用A相时Z相就用不起来,到现在我还没能看出我手上的编码器一圈到底有多少脉冲

网友A:
应该能用,一般电机每转一圈Z相一个脉冲。

楼主:
是不是所有编码器的Z相平时都会是低电平的,我现在这个平时是高电平,到零点时突变一下低电平,我这编码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B:
就是这样的 好的!

楼主:
我想用Z相来做清零相的话,它还没到原位就已经是高电平了,那么不是一直会把计数器清零吗?这么一来我不是无法计数了?我用的是台达PLC的高速计数器,当我指定计数器号时,PLC自动扫描输入端X0、X1、X2的信号作为A、B、Z相,

网友C:
一般都只弄A、B相,同意否?用于计电机转数够了

网友D:
只接AB两相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我真想反Z相用起来的话,该怎么办?

网友E:
呵呵 肯定是您接口问题或者是计数器读不到信号 我是德国梅尔编码器中国办事处的 ,您可以留下您的邮件地址,我给您寄上我公司的资料您参考一下吧 zh83t10@126.com

楼主:
计数器信号是己经读到了的,就是因为Z相反相了我如果把它当复位端的话它不就一直都在高电平一直都在把计数器复位了?如果不用Z相的话当然是可以用的了. 我的邮箱是:pcxzm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