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EM235模块

楼主(2005-08-22):
求助:当输入端AIW0和AIW2所反馈过来的温度显示正常,而且程序也显示在下限运行,但是电流输出却在上限运行,19MA电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您单独对这个输出通道进行一下测试,分别让输出4和20MA,看看模块是否工作正常,如果通道坏了,就需要换一个通道.

楼主:
在传感器PT100正常,其中同一管道的其中一个读数输入正常的情况下,另一个造成温度六度上下波动的原因是什么?经测模块正常.

网友B:
干扰影响的查一查。

网友C:
你采样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着两种的接线方法不一样,你看一下是否电流采样接成电压采样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