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输出监视端输出?急

楼主(2005-08-22):
我实际中遇到一问题:变频器用在大楼供水系统中,上位机是DDC控制,在组态中要显示变频器的频率变化,需要变频器输出监视端有DC0~10V输出.问题是:现场所选变频器输出监视端,输出为脉冲信号,(输出信号占空比与输出频率成正比),怎么把脉冲信号变换成DC0~10V,要加什么外围设备?

网友A:
选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不就行了

网友B:
一般变频器这个端子的信号是0~10V或者1MA的,您可以直接接,至少日立L100、SJ100系列是这样!其他系列本身具有电压、电流模拟输出!

网友C:
可选脉冲转换为模拟电压0-10V输出的信号隔离模块,一般PLC、仪表类都可选到。

楼主:
to : 瞿世才 我说的就是日立L100,端子为:FM(输出频率监视)和L端,但问题是变频器输出的是脉冲信号,上位显示要DC0~10V的变化信号,不知道直接接上可以吗?如过要转换需要相应硬件怎么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