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IGBT

楼主(2005-08-22):
本人一块欧派克的模块不知道怎么检测(BSM50GD120DN),一边有五个脚,另外一边是六组十二个脚,请教各位大虾主电路以及触发电路的检测,还有就是另外一边十二个脚相对应的是符合以及功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以十二个脚的一边为1到12记号,一边有五个脚为13到17,1号2号为第一组的上半桥触发,3号4号为第一组的下半桥触发; 5号6号为第二组的上半桥触发,7号8号为第二组的下半桥触发; 9号10号为第二组的上半桥触发,11号12号为第二组的下半桥触发; 13为直流正电源输入 17为直流负电源输入 14,15,16为逆变输出

网友A:
以十二个脚的一边为1到12记号,一边有五个脚为13到17,1号2号为第一组的上半桥触发,3号4号为第一组的下半桥触发; 5号6号为第二组的上半桥触发,7号8号为第二组的下半桥触发; 9号10号为第三组的上半桥触发,11号12号为第三组的下半桥触发; 13为直流正电源输入 17为直流负电源输入 14,15,16为逆变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