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帮忙选择数据采集卡(Dos下用)。

楼主(2005-08-22):
我现在需要基于工控机开发一个产品,操作系统要求是DOS的。是不是PCI卡都没有dos下的驱动程序? 需求是: 输入量有三个,其中两个是模拟电压量,一个是脉冲输入(要对其进行计数) 输出量有两个:一个要求输出精度为16位的模拟量,另一个为数字量。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速度要求,如果没有的话,这么少的采集量可以使用模块来实现!如果有详细的要求,请mail至:jingran.li@fushengtek.com

网友B:
pci多功能数据采集卡一般都有DOS驱动,比如凌华,研华,icpdas ,但高采样速率板卡在DOS下开发驱动难度要大的多

网友C:
http://icmcn.home.sunbo.net/,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