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散热片

楼主(2005-08-22):
进口一批固态继电器,急需配套散热片,请各位帮助!

网友A(2008-04-16):
SCR功率調整器因具有省電、恆溫及能延長發熱體壽命等特點,為一般需要大電流加熱之產業機械所普遍採用,但目前一般市場上所銷售的類比式SCR,沒有顯示功能,以至於輸出功率、輸入量只能用『大約』的, 遇到故障狀況,只能用『猜』的,增加使用者及維修人員很大的困擾。因此,專業製造工業用自動控制器材的陽明電機,應用十多年來在數位控制的實務經驗,日前推出
數位顯示型SCR功率調整器,將有助於解決上列一般市售SCR之窘狀。
創立於1985年的陽明電機,自有品牌『FOTEK』是國內橡、塑膠機械,包裝、食品、印刷、輸送及電子電線等各大機械廠商自動化控制器材所樂於指定的品牌,產品行銷遍及全球,也是德、美、英等地區國際知名品牌的OEM廠,主要產品有光電開關、近接開關、電子計數器、微電腦溫度控制器等多種工業用自動控制器材相關產品。

,FOTEK數位顯示型的SCR具備 1.可選擇多種輸入方式 2.多種自動診斷警報功能 3.可選擇零點或相位控制方式 4.可設定最小或最大輸出量限制 5.能設定緩衝起動時間 6.可選擇自動或手動輸出 7.可選擇警報輸出狀態,並可鎖定參數【防呆裝置】,符合CE、UL認證標準等特點,目前已廣泛運用在吹袋機、押出機、中空成型機、熱處理機、陶瓷窯爐等需要大電流加熱的產業機械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