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厂供电!

楼主(2005-08-22):
现在有6台设备(桥式卸 船机),每台设备装机容量1100KW,需要系数0.75,功率因素0.9;六台设备很有可能同时运行;每台设备的电机启动都采用变频启动、调速。请问对于每台设备是采用中压(10KV或6KV)供电还是集中降压后给每台设备供380V电源?这两种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选?请从经济,能源,控制,可靠性等方面进行分析!谢谢!

网友A:
港机厂不是全套设计好了供货的吗?

网友B:
单机容量1100KW,应该不会用380V的供电方式吧?我没用过这么大的380V电机。

网友C:
使用变频控制应该380v的。你说的1100kv是装机容量是由很多电机组成的。应该使用集中降压供电的。

网友D:
我有专门的高低压方案比较(经济,可靠,易于实现,维护等多方面)。如果你相信我的客观,可以交流。我倾向于高低方式,可以降到600V,690V或500V么,380也可以,看电机成本。 其实如果10KV供电,所谓10KV中压变频一样要先降压到6KV再变频,内部也是高低方案,6KV变频就不用说了。其实是一样的事。我的手机13321881989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怪我我没有说清楚,现在补充说明如下:每台设备共12个电机,最大电机220KW2台,132KW一台,75KW2台,其它都是小电机,都采用380V变频器调速,六台设备相对集中,从能量方面考虑,中压供电是可能要节约些,损耗少,从安全角度考虑是否中压带来的安全隐患大些了?

网友A:
我公司的港机是6KV上机的,再用机载变压器降为400V的。这也是大型港机经常采用的供电方式。

楼主:
请问 wangjlCS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能否高速我你是那个港机公司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