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总线故障

楼主(2005-08-22):
现场S7-400的profibus线上有11个从站,带的全是编码器,从5-15,近一段时间发现通讯时好时坏,坏的时候11个从站全不政党,然后只要动其中的一个就会使通讯正常,这样运行10个小时后又出同样的故障。我把线和编码器全换了,这种故障还是没有排除。求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应该检查是否干扰引起的,另外尽量减小通讯速率.

网友B:
是否存在高频干扰?

网友C:
首先检查接地是否可靠,还有是减小通信速率

楼主:
我们现场设备已运行2年,这故障突然出现。请问朋友干扰怎么找?且怎么排除?这些干扰是怎么产生的呢?谢谢你们

网友D:
你用STEP7来诊断一下看看呢?

网友E:
检查接地是否可靠,这很关键!

网友F:
最近是否在总线线路并行方向增加了动力电缆。

网友G:
建议检查一下终端电阻。

网友H:
从现象上看, 很有可能是外部设备干扰造成的,解决方法, 1)像“激情如火”老师说的那样降低速率,我认为4800或2400合适。 2)第二种方法,你可以再开辟条PROFIBUS,分开编码器,以8字形走法敷设,建议单端gound,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