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电源的概念

楼主(2005-08-22):
请那位大侠高手告诉我一下几个电源的概念: UPS · 开关电源 ·逆变电源 ·稳压电源 ·净化电源 ·军品电源 ·高压电源 ·变频电源 ·通信电源 ·电源滤波器 ·蓄电池 谢谢了!

网友A:
1:UPS:Uninterruptable Power System不间断供电系统 2:开关电源:是一种高频电源变换电路。,使交流电源高效率地产生一路或多路经调整的稳压电源。 3:逆变电源:是一种直流转化为交流的电源。 4:稳压电源:由于电网电压不稳定,能使电网稳定的电源。 5:净化电源:协波失真小,对电网无污染的电源 6:军品电源:能满足在特殊,恶劣环境的工作电源。 7:高压电源:为有高压需要而制作的电源。 8:变频电源:频率的变化,会改变电机的转速产生变化,能改变频率的电源。 9:通讯电源:应用于通讯行业,能满足通讯的抗磁电干扰等要求的点源。 10:电源滤波器:对电源杂波,尖峰干扰的电路。 11:蓄电池:能多次储存能量,又能释放能量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