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我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所有的输入点都超量程了

楼主(2005-08-22):
我的一块8点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所有的输入点全部超量程。检查现场传感器信号正常,检查组态设置也是正常的。我以将其他的模块和此块模块进行更换,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通过STEP7中的变量监控,其模块上的所有点的值均为32767。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我一直都没有摸清楚。还请各位高手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如果是 4-20mA输入,检查一下取样电阻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B:
可以试试检查一下总线。 欢迎大家到“西门子工控群”进行讨论, 群号:10072746

网友C:
你查一下接地(模块)和电源的隔离

楼主:
楼上的朋友,模块的接地和电源的隔离如何检查?谢谢!

网友D:
我遇到过超量程,不是断线,不是模块设置不对,不是组态不对,而是屏蔽线接地不好。 如果有空可以到我的个人网站--天成工控网看看,欢迎投稿呀!plc.123ye.com

网友E:
你看看硬跳线跳对了吗,好像原来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最后发现是接地没有处理好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是4-20MA的负线没有接地造成的。

网友G:
S7-200的模拟值测定一定要接地。

网友H: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管你模拟量有没有变都是32767 后来我把模块在现场撤回去在公司试了好久 是模块设置不对 如果是接地只会让数值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