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需大家帮忙
北极星∠?****_)ー

楼主(2005-08-22):
各位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800A 的接触器要选多少的热继电器 ,多少的熔断器。急!!!

网友A:
告诉你选用电机的功率

网友B:
要先用电流互感器隔离,参见低压计量柜的方案。我没法传图给你,可去查参考标准电路。

网友C:
把热继电器串接在CT的二次回路里.5A就可以了(根据实际负荷调节整定值).这么大容量不必熔断器,根据负荷选择合适的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因为在实际中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
要看你的电机的电流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流氓海豚在 2005-8-23 12:59:00 发表的内容:   把热继电器串接在CT的二次回路里.5A就可以了(根据实际负荷调节整定值).这么大容量不必熔断器,根据负荷选择… -------------------------------------------------------------------------------------------- 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G:
不好意思~~请我CT代表什么意思啊??恕我比较菜!!

网友F:
CT-电流互感器

网友G:
谢谢!!!呵呵!!那如果放在CT的2次回路是不是还要自己计算设定的电流啊??

网友H:
热继电器根据负载的功率选择。

网友I(2005-09-29):
800A的接触器,负载肯定大,热继应通过CT接在二次回路中,根据一次电流除以CT变比即可设定。

网友J:
我想 这么大的电流 不用熔断器比较合理吧 断路器比较实际 前面的热继电器应该根据负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