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波动造成继电器损坏~~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05-08-22):
在水到达传感器时!!我的液位传感器因为水的波动一直一会通一会断!!造成我的输出继电器一会合一会断~~~导致继电器老是坏掉!!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灵敏度太高,想办法增加阻尼!

楼主:
TO吉林东北虎~~那我该怎么做啊??能告诉我吗???把具体的方法能告诉我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液位计 有没有滤波设定 如果有可以设置大点 但是我对你说的情况不认同, 难道你的水位始终在报警数值附近波动?

网友C:
很简单呀 用两个触点 死区 继电器自保持

楼主:
TO王保一~~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吗??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D:
1. 加一个隔离区防波,可参考锅炉的玻璃管水位表; 2. 传感器输出加电容滤波; 3. 继电器接点加电容消弧。

楼主(2005-10-11):
请问为什么要加电容啊怎么加在传感器那里~~是并在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吗??为什么不是串电阻啊???真加他的阻尼!!

楼主:
我想过加延时~~但是用时间继电器的话那时间继电器不是一直要一合一开了~~~因为我用的不是PLC控制!!

网友E:
不知道改用别的晶体管元件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F:
不清楚您的具体应用,不能给出多的建议。用时间继电器应该可以。

网友G:
呵呵!简单的办法就把电磁继电器换成相同容量的固态继电器。大家认为呢?就是加点费用。比较被动,但是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固态继电器可以频繁的动作。

网友H:
不要点控制,加个动作带,简单的办法加个计时器

楼主:
TO 老五※: 不好意思~`你能说的详细点吗??我不是很理解!!谢谢了

网友H:
继电器B点动作后锁住后计时计时等一定的时间到达在A断开继电器。 继电器动作断开点 A |---------------------- | 继电器动作吸合点 B |--------------------- | | | O |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