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三菱FX2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5-08-22):
请问各位前辈,三菱FX2的编程电缆能否使用打印机的并行连接电缆来替代

网友A:
应该不可以的,我这里有接法,前面是九针的RS-232,后面是25针的D接口,2接16,3接15,7接17,8接18,5接2,试试看吧。

网友B:
绝对不可以你去这里看看我的帖子。 http://bbs.chinadz.com/dispbbs.asp?boardid=58&id=220416&star=1#261328

楼主:
谢谢二位,我已经买了一根SC-09编程电缆了,不过您们的方法我也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