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接近开关的"与"逻辑连接方案有问题!

楼主(2005-08-22):
想用两个常开、PNP接近开关控制一个电器。要求两接近开关都导通时电器运行(与逻辑)。 用一个接近开关(K1)控制另一个接近开关(K2)的电源可以实现与逻辑控制。但这样的方案会出现如下问题:当K1接近物体导通时,虽然K2未接近物体,但由于K2上电冲击也会导通。造成误动作! 怎样的与逻辑方案才能避免误动作?

楼主:
用一个接近开关(K1)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和K2"与逻辑"连接可解决上述问题.但在高频应用中,继电器是不合适的. 不用继电器能否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A:
可以用晶体管输出代替继电器输出呀!

网友B:
PNP接近开关串联连接应按图示接法

网友C:
PNP+NPN即可

楼主:
我的真实问题是: 接近开关A分别和接近开关a,b,c进行"与"运算,然后各控制一路负载(共三路负载).如何实现?

网友D:
一定要用常开型的吗? 如果可以用常闭的,A和a并接就可以,如果负载是继电器,用继电器的闭点。 三路负载,是否允许各用一个A呢?那样三个A分别和a,b,c并接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用A接近开关的输出驱动一个有三对触点的继电器,该三对触点分别串联在a、b、c三个接近开关驱动的继电器接点回路中,即可完成您的要求。常开常闭由您决定!意下如何?

楼主:
to 吉林东北虎: 此方案在偶尔动作或动作频率<1次/秒时可以应用,但此次应用是连续动作(4次/秒),对于继电器是不合适的.

网友E(2005-10-26):
这问题 我们公司好解决可以联系我JAMESHUANG77@sohu.com

网友F:
用PLC控制就没问题了

网友C(2009-02-14):
A接近开关的输出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即可,由中间继电器分别与a、b、c三个接近开关与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要求响应速度不是很快的话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动作速度超过1MS左右就不能避免误动作

网友H:
4楼说得对,我已经用了几年了,PNP、NPN的输出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另外用两个两线式接近开关串联控制继电器也可以,注意接近开关的电源电压为你使用的电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