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故障求救

楼主(2005-08-22):
现有一台VFD-M型,750W的变频器。在机器调试正常运行一个月后,出现无输出。 检查发现“RUN”灯亮。“FWD”也亮,。“STOP”灯闪烁。面板显示“F0。00” 起初以为是外围电位器信号没有进去。把P00,改为04就是用面板上的电器器操作,故障依旧没有变化,。还是0000。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变频器坏了。可是又没有显示错误代码啊???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p76输入09试试;这个现象主要是频率给定型号没加进去

网友B:
同你一样的型号,我的是在停机24小时后,在开机变频器时出现F0。00,不能启动。正常应显示F15.0不知为什么?

网友C:
初始化一下试试。

楼主:
更换后正常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请问如何进行初始化?我查看过参数故障记录内容无法清除,不知有没有影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D:
我也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了 以前没有碰到过 还请中达电通的技术人员尽快找出问题所在原因及解决办法 不然我也没发向客户交代 客户很可能不会再用台达的机器了

网友E:
你把格式改变成出厂设定格式

网友E(2007-01-07):
修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