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5-08-22):
现有一台VFD-M型,750W的变频器。在机器调试正常运行一个月后,出现无输出。   检查发现“RUN”灯亮。“FWD”也亮,。“STOP”灯闪烁。面板显示“F0。00”   起初以为是外围电位器信号没有进去。把P00,改为04就是用面板上的电器器操作,故障依旧没有变化,。还是0000。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变频器坏了。可是又没有显示错误代码啊???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樓上低溫工應該手誤... P76要設為"10"才是回出廠設定~~~ 設成"1"的話參數只能讀不能改

网友B:
同意温工的意见,

楼主:
更换后正常.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网友C:
控制板有可能坏了,我碰到过一次~紧供参考~!

网友D:
现在上海生产的台达变频器和以前的质量上没法比了.也难怪价格下来那么多.特别是刚开头的时候,所以大家台达的这段时间少用点.一年后我想台达的品质才可以上来.

楼主:
呵呵。机器出问题不怕,但是要服务及时还好。不过我发现台达的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哟。比较及时还是上门现场服务。

网友E:
没办法,国产的变频器质量不怎么好比不过国外的,只能从售后服务来弥补.

网友F:
主控板上93C46芯片坏.我干确定.yanhui1983022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