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松下伺服电机速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08-22):
各位高手,我在一个项目中用到一个松下伺服电机(400W)进行速度控制,该电机直接连着一个搅拌爪(负载是粘稠的液体),要求是5~70转/分。但我在设置完相关的参数后令其运行,电机绘行了几十秒,驱动器就提示过流。我想这可能是增益的问题,所以进行自动调整,但只进行了一会就提示过流报警。如果手动将Pr10(位置环)设为50,Pr11(速度环)为500,Pr12为200时,电机可以运行,但速度时快时慢(已确定模拟电压没有太大的波动),当ZEROSPD=off时,电机还缓慢转动,如此时再令ZEROSPD=ON时,运行一会儿又报警了。请问这是我的参数没设定好还是电机功率不够呢?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象功率不够.

网友B:
你的电机的力矩太小了! 估计2n*m 你这样的东西应该使用 减速装置 或者是 大力矩的步进电机! 你的东西又不需要高速,用步进最省事了! 看你现在的情况 直接弄个5-6n*m的步进电机最好了!省钱 省事!

网友C:
我觉得,对于搅拌应该控制转速的精度不会很高,为什么要用松下伺服呢?普通变频和10-20:1的减速机电机不就可以了么?既省钱有实用。另外,如果你执意喜欢小日本的东西(也许你的甲方喜欢),那就选择大惯量的电机,当然一定要10-20:1的减速比,这样才能在好的状态下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我将搅拌爪拆下(即无负载),用手动试运行,但电机转了半周就动不了(JOG的操作确定是正确的),请问这样会不会是昨天我操作是时候将电机烧了还是增益没调好? 另外,谢谢二楼的建议,但我要同时观察负载的变化,所以估计此法行不通。

网友A:
如果确定操作没错,就是电机错了。增益没调好的可能性存在,把所有参数恢复到出厂值试试,这样空载总不会有大问题了,如果还有这样的现象,就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