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如何断电保存s7-200的高速计数值HC

楼主(2005-08-23):
我想断电保存西门子PLC S7-200里的高速计数值HC0,不想使用外部复位清零,如何操作

网友A:
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把寄存器送入EEPROM进行保存 第二种,自己编程序把寄存器送入EEPROM保存 第三种,使用储存卡 QQ:330974501 bingjinguo@vip.sina.com

网友B:
把HC0送掉电保存存储区就OK了.

网友C(2009-02-21):
掉电保持区设置数据区M偏移量0,单元数目14。然后sm0.3取反—HC0—MOV_DW—MD0,然后sm0.1—MD0—MOV_DW—SMD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