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与主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5-08-23):
如果我的gprs模块已经分配到ip地址,请问如果我想通过他与局域网中的分配的ip为192.168.x.x的主机通信,该如何来做呢,林工,望您指教,谢谢

网友A:
您需要设置局域网路由器的端口映射功能.

楼主:
先谢谢激情如火,局域网是实验室的,两个不同局域网通信(GPRS也算一个),要在我们这里设置么(实验室)?还有能稍微详细点说么?谢谢!

网友B:
设置你们实验室的路由器,网上到处都有NAT的介绍。

楼主:
不过实验室分到的IP也是10.0.xx.xx的那种,真愁人哪

网友B:
那没办法了,搞个无线上网的笔记本做中心吧。

网友C:
设置局域网端口映射功能。 电话拨号上网也可以,就不用设置端口了阿

网友D:
你的实验室属于二层网络了,等于是局域网的局域网. 你学校中心的路由器大概是高端的三层路由.比较难实现了!除非你很精通路由这块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E:
不难实现。

网友F:
你的局域网必须支持APN才可以连接上,否则只能连接公网。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 e l:(010) 82110298, 86663860 F a x:(010) 82110298转806 E-mail: ack8899@126.com 联系人:沈锋

楼主:
无论如何,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决定还是先用两个模块通信吧,其中一个上电后作为中心。先做实验,毕竟这样花钱少点嘛:)

网友G(2005-10-10):
做个虚拟服务器,将相应端口指到你的内网IP就行了。 你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你可以加我,我可以一步一步给你答案:) QQ:190988779 Msn:lengcool@hotmail.com

网友H:
GPRS设备和远端局域网建立VPN通道,实现两个局域网的互联互通 ---------------------- www.inhand.com.cn 010-62965555-8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