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关于无传感器矢量控制(SLVC)与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VC)的优缺点

楼主(2005-08-23):
那位老师能告诉小弟:(关于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与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的优缺点)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两种变频器的主要区别在于: 无速度传感器变频主要应用于需要较大的低频转矩和较快的动态响应速度以及较高的速度控制精度.下面是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 矢量变频(无PG) 不需要速度传感器 不可零速度运行 速度控制范围1:100 速度稳定精度0.2~0.5% 不能实现力矩控制 矢量变频(带PG) 需要速度传感器 可以实现零速度运行 速度控制范围1:1000 速度控制精度0.1~0.002% 能实现力矩控制

网友B(2009-08-15):
谢谢!正想了解只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