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4-20ma月0-20ma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8-23):
请教各位: 4-20ma月0-20ma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4-20mA是国标信号制!

网友B:
0~20mA时不能确定是否是断线。

楼主:
请问工控小鸟,你能否讲的比较详细些?十分感谢

网友B:
断线时电流值也是0,和输出下限值一样,不能区别,容易发生误动作,所以用4~20mA比较好!

网友C:
小鸟说得对,我以前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D:
增进知识

网友E:
助人为乐支持

网友F:
4-20mA和0-20mA之间可以根据需要用一个电流转换器进行转换。

网友G:
请问:如果将一个变送器的4-20mA信号送到另一个中间控制器的0-20mA输入端口,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网友H:
没有"不良"后果,只是读数变了. 反过来,0-20mA送到4-20mA端口,当电流值小于4mA时,则会认为是变送器(4-20mA)端故障.

网友I:
用4-20MA,可在程序中做故障判断是否断线,而0-20MA不可也

网友J:
‘将一个变送器的4-20mA信号送到另一个中间控制器的0-20mA输入端口,会有什么不良后果’——零信号时凭空多出 1/5 示值、全量程信号幅度小了 1/5 。够意思了吧!?

网友K:
做事要留3分裕度,这大概就是仪表选型量程常选2/3的原因吧。 少了1/5,觉得可惜,可以想法用调理电路把他捡回来呀,这样做,性价比不见得好,所以很少有人这样做。

网友G: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G:
这样做仅仅是示值或测量范围的差错吗?对控制效果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网友L:
0-20mA也有好处,它的精度要比4-20mA高

网友M:
4-20mA应用比较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