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AO无输出

楼主(2005-08-23):
一台MM440 75KW变频器两路AO均无输出,面板启停正常。 是否I/O板坏?谁有配件?价格?

网友A:
不一定是io板坏,您看看关于模拟量输出的参数设置,

网友B:
我有440 I/O板,我的联系方式是013575315985

网友C:
相对应的参数你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设置没错误,已运行一年多了,刚出现的问题

网友A:
那估计就是io板的输出通道被烧掉了,检查一下外部的接线,以免换新的后又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