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小弟求OMRON 温控的资料啊

楼主(2005-08-23):
小弟刚刚参加工作,对工控这块刚好有了点了解;昨天地一次接到项目,是关于一个温控箱的控制;他们原来用松下的PLC,现在改用OMRON,不过他们要求我们做个方案出来,由于本人是新手,觉得好迷漫啊!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只知道这个系统主机功率:2700W n帮浦功率:8 /RPM内行星式齿轮帮浦 n活塞功率:14:1 n胶管容量:4/2二种机组 n电力 求:220YVAC单相 n机体尺寸:530*340*630〈mm 有人机、变频器和PLC 大哥有谁搞过这样的系统,指点指点小弟咯!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可能是说关于有人机、变频器和PLC 的项目.但温控是指什么?是欧姆龙温控器吗?如果选温控器,目前欧姆龙E5口Z的是新款.可接铂电阻也可接热电偶.如果选人机,PLC,变频器,你要知道:1,人机多少寸,单色还是彩色.2,变频多少瓦,单相还是三相.3,PLC多少点.

网友B(2010-08-15):
wo ye chuyu mimangzhong

网友C:
没讲清楚,到底是Omron 温控仪表问题? 还是在PLC 中做温度控制?

网友D:
你应该是要的这个温控箱的  整个的控制程序吧

网友D:
你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温控箱的整个 工作流程  要不我们也不明白  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

网友B:
我也想要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