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意见,关于丹佛斯传感器的优缺点

楼主(2005-08-23):
最近做了一个供暖项目,以前用的都是丹佛斯的产品。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能用国内产品的时间我绝不用国外的。 我也知道国内的好多产品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说服我的老板。 大家给点意见,关于丹佛斯传感器的优缺点

网友A:
我想,你可以找出几个用国内产品做这种项目的经典案例,然后告诉老板,这样有哪些好处,而没必要去找人家的缺点。 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我公司生产温度 压力 流量变送器,并做过多个供暖工程,使用效果还不错,价格方面比用国外的要便宜好多,有需要可和我联系,北京中旺,李刚 010-62977168/69/70 13552189794 www.zw-dz.com

楼主:
首先感谢你们二位的建议, 因为我们公司以前用的都是他们的东西,而用国内的产品做这个项目我没有尝试过,不过具我了解国内有好几家的产品应该都不比丹佛斯的差,但是我却有说不出优势在那,这个才是我最头疼的事。

网友C:
如果能找到大量案例证明您准备国内产品系统稳定性良好,同时它的整体系统安装维护容易、价格低廉(整体及配件),那就很简单了,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 同时通常国内优质产品和进口产品相比,通常还有一些常见优势,货期通常较短,技术支持更及时。当然具体厂家不同也有不同,还需要你多斟酌。

楼主:
哥们说的有理。 请问国内传感器那些质量方面做的还可以? 我要的温度比较高,170℃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