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门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5-08-23):
我在fc块中使用fp功能时中间线圈用的temp变量,结果程序不正确执行,而我把这个temp变量改成m变量程序执行就正确拉。在我另外做的单独的调用fc则没问题。

楼主:
A "给料机启动" = L 1.0 A L 1.0 FP M 10.5 JNB _001 L W#16#47F T "mm440_1".kzz _001: NOP 0 A L 1.0 FN M 10.6 JNB _002 L W#16#47E T "mm440_1".kzz _002: NOP 0 这是程序,这个是可以执行的,如果把m10.5和m10.6改成fc中定义的temp变量,则程序不起作用,在上升、下降时不执行赋值操作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全局和局部变量问题,temp局部变量,程序执行一个循环后temp局部变量的数据不保留(丢掉),而m10.5和m10.6为全局变量数据被保留。

楼主:
可是同样的程序在另一个程序中运行正确,也是fc中也是temp变量,所以才觉得奇怪:-)

网友B:
这是应为FC块中的temp变量是在被调用时分配地址的,在调用结束时释放地址,所以其数据不被保存,所以fp,fn指令不能按你的要求起作用.

楼主:
搞不明白,看来以后这种指令还是用全局变量吧

网友C:
我觉得,如果其他FC没有用temp变量的话,就不会改变

网友D:
变量的生存周期问题

网友E:
一个是局部变量,一个是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的信息在首次执行完后回自动请零,而全局变量不会。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的程序已经写入PLC中而且短时间不用,一定要记得在每2个月左右通一次电源否则程序会在内部电池耗近的情况下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