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关于热电阻输出信号

楼主(2005-08-23):
看到有热电阻直接接到PLC模拟量模块上,请问热电阻给PLC的是什么?0-10V电压?4-20MA的电流?还是其他 ????????谢谢

网友A:
是毫伏信号.

网友B:
热电阻是无源的,没有信号输出。模块检测电阻值变化测量温度。

楼主:
就是说:热电阻必须经过处理(例:加一变送器)才可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了????????

网友C:
同意“周公”和楼主的说法! 估计你想用现成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并利用热电阻来测量温度。 如果这个工程是改造工程,那么你的思路错了;如果这个工程是新工程,那么你的方案错了。用模拟量模块+热电阻+变送器很麻烦而且贵,为什么不直接另外购一块热电阻输入模块呢? 对于三菱PLC,配一块FX-4DA-PT特殊模块(Pt100型温度传感器用模块,2通道输入); 对于欧姆龙PLC,配一块CPM1A-TS101/102温度传感器单元; 对于西门子PLC,配一块EM231热电阻模块;

楼主:
to:老菜鸟 非常感谢!!! 用的是MODICON neza PLC 只有模拟量模块,没办法 呵呵 谢谢 大家!!!

网友D:
电阻和电流、电压一样,也是一种信号,只不过是无源。 PLC的RTD模块(热电阻模块)因为价格很高,回路数较少,而很少采用。但重要的温度参数,建议采用热电阻模块,可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E:
请问下什么是有源、无源?我是初学者,,呵呵。。谢..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 把万用表置位电压档(或电流档,不过不推荐)测量,万用表用反应的话就是有源,万用表没反应的话就是无源。

网友B:
闵先生:在电气系统中‘无源也是一种信号’,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