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決電工問題

楼主(2005-08-23):
你們好!我是一個工廠電工現在有個問題想問你們,我們工廠的力矩控制器是LJK--1型號,經常燒毀里面的可控硅管。 請問是什么原因呢????? 我查過電壓380V電流10A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A:
是否是可控硅的保护不好?如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等

楼主:
你好謝謝! 我己經查過了,輸入電壓380V電流是10A我看正常的 可控硅的型號是BTI41-700B是不是可控硅的質量有問題啊??? 對可控硅的安裝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网友B:
1、浪涌、电力沉降 2、电力谐波 检查检查你的电力质量吧

网友C:
嘿,这里是视觉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