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轮发电机的并网转速

楼主(2005-08-23):
汽轮发电机的并网转速问题: 并网后如何维持3000的??? 应用的何种理论呢?那位师傅能给予解释! 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呢 ?

网友A:
因为这里的出没的人一般比较了解电动机,而不是发电机。

网友B:
这个东西转速是要求很稳定了 一波动就自动断开了!到底怎么样来维持这个转速还真不知道!最好找个发电厂的朋友交流交流!

网友C(2007-07-04):
我国电力系统规定频率(工频)为50Hz,故一对磁极的发电机要求其转速为n=3000r/min,对应50Hz的旋转磁场转速n1=3000r/min;二对磁极的发电机要求其转速为n=1500r/min,对应50Hz的旋转磁场转速n1=1500r/min,可见,其转速n恒等于旋转磁场转速n1,由此得名同步发电机。当发电机制造后,其磁极数不变时,其频率f正比于转速n,这是同步发电机的最大特点,它也是同步发电机的调频原理。 发电机单独运行时,调节其转速可以改变其频率,一旦与电网并网后,由于电网频率总是保持50Hz,发电机也就保持其额定转速运行,而是电网频率变动决定其转速多少。因此作为发电机原动机汽轮机,进汽量的改变,只会改变发电机输出功率,并不会提高转速。说白了调汽门是用来调有功的。

网友D:
楼上的兄弟说的比较好,说白了,就是你没有蒸汽了,没有及时把电断开,汽轮机的转速还是在3000转,因为这个时候的发电机就变成电动机了,主要是电网在起作用,让每个发电机都维持在3000转。

网友E:
发电机转速是由主控室通过控制器调整可控硅或晶闸管,主要分负荷控制和周波控制等等,只要汽轮机进汽汽源压力和温度参数在正常范围内,转速调整由中控室决定,与汽机运行无关。

网友F(2011-06-27):
发电机的转速在理想的情况下是3000r/min,因为我国的工频电压是50HZ的,在发电机与系统并列后由于系统的波动影响发电机的转速。电力系统的频率在49.5~50.5之间变化是正常的,所以发电机的转速也就会在2970~3030r/min变化也是正常的。汽轮发电机的转速是可以通过调整汽轮机的调速汽门来稳定转速。

网友G:
发电机的转速是靠汽门控制的,汽机那边有个调速器,并网前,汽门大小能调节转速。并上网后转速受电网频率控制,与汽门无关。并网后,增大汽门,转速并不提高,但发出的有功功率增大;这就是多发电;关小汽门,就少发电。彻底关闭汽门,就变成电动机了。前面说的是并在无限大的电网上的情况,如果几台机组自组网,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比如,如果一台发电机功率占电网比重很大,而此时用电量有限,刚开始你增大汽门时,电机转速并不提高,但当超过用电负荷后,再继续增大汽门,多余的能量就会拖动电机增速,电网频率就会升高,所以,电网运行时需要一大批调度在那里值班的。发电机在电网上稳定运行,需要调节的量,一个是汽门,一个是励磁,都是很重要的调节量。当然,锅炉那边更复杂,但我就不太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