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浙大中控的累计?

楼主(2005-08-23):
我想做流量的班、日、月、旬、年累计,如何从系统累计中取出累计量,做到每班清零,并在上位显示上一班累计量。

网友A:
那样的话你需要编程序了!不然实现不了!

网友B:
你可以调用FBD功能块图里面的一个累积程序模块。 你用的是浙大中控的哪套系统? 你可以联系我mabiao@feixiangchem.com

网友C:
是啊..可以在图形化组态里调用FBD的功能模块啊..

网友D:
常规累积只需要在组态中把相应得选项勾上,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时间系数、单位系数即可。 附: 假设 工程单位:单位1/时间1 累计单位:单位2 则 时间系数= 时间1/秒 单位系数= 单位2/单位1

网友E:
以班为例: A:上班累积 B:总累积 C:当班累积 D:瞬时流量 E:总累积清零 TEMP1 = HOUR();TEMP2 = MIN();TEMP3 = SEC();//取系统时间 IF TEMP1 = 0 OR TEMP1= 8 OR TEMP1= 16 THEN IF TEMP2 = 0 AND TEMP3 = 0 THEN//每班统计 A.accum = C.accum; A.remainder = C.remainder;//显示上班累积量 C = SUB_ACCUM(C,C);//当班累积开始清零计量 END_IF; END_IF; IF E THEN//总累积清零 B = SUB_ACCUM(B,B); E = OFF; END_IF; B = TOTAL_ACCUM(B,D);//本班累积 C = TOTAL_ACCUM(C,D);//总累积 希望大家多了解国产DCS,多支持国产DCS,多使用国产DCS! 大家的支持才是我们国产系统能够更好得发展!

网友F:
浙江人在中国,名字很有意思!!!

网友G:
新华已经被GE收购,不再是国产DCS厂家;中控和小日本富士有一腿, 他们董事长曾留学日本,和日本人很热火!不值一提呀!惟有和利时撑起民族工业一片天,外抗洋鬼子,内打国贼汉奸!乃真正代表民族自动化!

网友H(2005-10-26):
我一般另外给班累计做程序

网友I:
小弟拜请哪位高手吧上面的程序解释一下(详细点最好)。我是小鸟,看不太明白。
浙江人在中国: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17 18:01:00
   以班为例:
  A:上班累积 B:总累积 C:当班累积 D:瞬时流量 E:总累积清零
  TEMP1 = HOUR();TEMP2 = MIN();TEMP3 = SEC();//取系统时间
  IF TEMP1 = 0 OR TEMP1= 8 OR TEMP1= 16 THEN
   IF TEMP2 = 0 AND TEMP3 = 0 THEN//每班统计(两班交接的时间不一定整点,怎样取系统当前时间做为条件?)
   A.accum = C.accum;(.accum是什么意思?这句的实际作用是?)
   A.remainder = C.remainder;//显示上班累积量(问题同上一句)
   C = SUB_ACCUM(C,C);//当班累积开始清零计量
   END_IF;
  END_IF;
  IF E THEN//总累积清零(E是个函数,还是需要手动输入?)
   B = SUB_ACCUM(B,B);(清零计数这句我也不太理解)
   E = OFF;
  END_IF;
  B = TOTAL_ACCUM(B,D);//本班累积(问题同上)
  C = TOTAL_ACCUM(C,D);//总累积(问题同上)
不好意思啊,我是刚进来才1周不到,问的问题真的很菜啊,学校里学的是51单片机语言,这种语言我只能读懂意思,不明白它的实际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大家不要笑话。各位前辈帮忙解释下,拍砖也可以,只要能进步,怎么我都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