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S7下RPOFIBUS-DP网络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5-08-23):
各位高手: 在一次PROFIBUS网络线路改造过程中,我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由于我的设备的一条总线经 过一个活动频繁的地方,上面还在这里接了个从站(编码器),使得通讯电缆经常损坏,导致通讯出问题,改造过程是将总线移出,将编码器通讯线(也就是a,b线)延长,延长线用的是PROFIBUS-DP标准通讯电缆,目的是使当这节电缆损坏时不至于影响到整个网络,但是结果却是,当把这个加了延长线的编码器接上后整个网络都出现了问题。检查发现,在这个编码器后面的一个中继器信号指示灯明显变暗,开始以为是编码器坏了,更换编码器依然如此,后又发现编码器延长的电缆两端有压降(在没有接入总线的时候),接编码器端共模电压A=2.3V,B=2.0V,接总线端A=2.0V,B=1.7V,但差模电压始终位0.3V左右,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由于不该使用PROFIBUS专用电缆来做编码器的延长线,导致通讯出错?但是我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到,PROFIBUS-DP是基于RS-485通讯方式做的,只要总线中差模电压在200MV以上,对地共模电压不大于3V,网络都应该正常,即使出错也不该这个网络出错啊,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认为跟编码器的关系不大,应该还是外部干扰导致的,可以通过接地等方式处理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原因找出来了,是由于我所使用的编码器是伪绝对编码器!由于对它加了延长线,导致线号出错,但是我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就是说不知道他的信号传输过程为什么会出错!

网友B:
伪绝对编码器是?

楼主:
应该是这样,原因可能是由于这种编码器在传输距离超过了2米后信号会产生干扰,结果是将编码器恢复后就正常了!

网友C:
伪绝对编码器是什么意思?还有“加长了延长线,导致线号出错”,您这里讲的信号还是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