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手轮编程

楼主(2005-08-23):
请教各位:电子手轮的编程。 转动电子手轮,向正方向转,步进电机正转,向反方向转,步进电机反转。步进电机的转速与电子手轮的转速成正比。请教编程方法。谢谢!

网友A:
您好。编码器的A、B相信号与步进脉冲+方向信号之间的转换?准备用什么来实现?PLC?

楼主:
编码器的A、B相信号送入PLC,PLC带一个脉冲模块,脉冲模块输出的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A:
以S7-200为例: 1、方向判别:A的上升沿“置位”中间继电器M0.0,B的上升沿“复位”M0.0;M0.0导通一个自加1(从0开始)的加法运算,输出给VD100(选VD字节长以免数据溢出),,,同样B的上升沿“置位”M0.1,A的上升沿“复位”M0.1;M0.1导通一个自加1(从0开始的)加法运算,输出给VD104。。。最后用A的上升沿触发比较VD100>VD104?输出的结果给方向输出,同时A的上升沿对VD100和VD104清零(赋值0给他们)。。。 利用系统程序运算周期作为基本周期虽然精度不准确,但作为判断方向足够了,如果自加1出现数据溢出,适量改为自加10或100。。。将M0.1换为M0.0取非去触发VD104的自加也可以。。。

网友A:
2、速度判别:在方向判别后,速度的判别就可以只采样A相或B相了,其实这就是个频率和数字量之间的转换了,客观的说,无论您的PLC的CPU运算能力多快,采样周期多短,速度必然会出现延迟和失真,因为您只能让PLC发出单位时间内的平均速度脉冲。。。如果做倍频,可以这样做:用A相上升和下降沿、B相上升和下降沿同时触发一个自加1运算(从0开始)输出给VD110,然后用一个定时器去关断终止自加运算并且将VD110经一定比例运算后给脉冲输出作为速度设定,同时关断定时器并将定时器、VD110清零以便下一周期进行速度采样。。。定时器的时间长短就是速度采样周期,具体大小您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 还有就是编码器的脉冲输入速度了?如果是高速脉冲,就要采用高速脉冲计数模块了,那样就不用自加1运算了,但也是固定采样周期采计数器值给速度设定并对计数器清零既可。。。手轮的脉冲速度应该不高,您的手轮分辨率多少?几百? 具体使用计数器还是自加1运算都可以,您根据情况自己定吧。。。

网友A:
3、位置有无控制要求,如果要进行位置控制,那么就比较头疼了,PLC内部一般都具有A、B两相加减计数器,自动识别正反转并进行相应的加减计数,头疼的难点就是计数值是累积的,代表的应该算是绝对位置,而脉冲模块发送脉冲一般都是相对的,就是只针对发送的脉冲数,不针对目前停留的位置,还有如果做位置控制,速度的设定就要根据位置相应变化,而不是2中所述的那么简单了。。。 只是本人的一点点拙见,有误之处见谅啊。。。

楼主:
PLC我打算用三菱的FX2N的。 控制中并无位置控制要求。只是作为设备调整零位用。 非常感谢“凡夫俗子”的指导。

网友A:
to:离苏州很近,您好 什么指导不指导的,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共同提高,再说了“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帮助别人其实也能帮助自己,大家取长补短才能共同进步,中国想要科技进步就需要大家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 三菱的发脉冲命令相对而言要方便很多,FNC57(PLSY)和FNC59(PLSR)都是对脉冲指令频率可以直接赋值,相比较西门子S7-200的脉冲指令对脉冲周期赋值方便多了。。。

网友B:
你的手轮有几个信号通道?如果有两个通道,就可以直接把信号接到驱动器也可以,只是速度调节不是很爽。

网友C:
是手轮,就是说速度不会很快,那么只要检测单位之间从手轮收到几个脉冲,然后发给驱动器就可以了(一般也就是0或者1而已)。以手摇的速度而言,这样足够了,没必要检测速度。至于“速度的延迟和失真”,对于手轮这个东西,它是由人手操作的,延迟0.1秒,人能察觉吗? 把手轮信号直接到驱动器,带来的问题一个是没有比例调节了,长距离移动会让操作者很烦,另外,A/B相的信号形式直接当作脉冲/方向信号来用,我也这么干过,能用,但还是存在出问题的可能性。

楼主:
TO:刘老师: “把手轮信号直接到驱动器,带来的问题一个是没有比例调节了,长距离移动会让操作者很烦”,我所用的场合移动距离不太长,操作应该能忍受。 “A/B相的信号形式直接当作脉冲/方向信号来用,......但还是存在出问题的可能性”。估计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有哪些? 谢谢!

网友A:
好晕。。。 1、首先是方向信号的判定,A、B相信号“直接”当作脉冲/方向信号?脉冲信号我可以理解,方向信号如何直接用?向刘兄请教学习学习。。。如果是单方向的转动可以直接用,换向就必须先就A、B的相位关系判断出方向才可以。。。有些伺服驱动器可以接收A、B相信号作为指令,因为里面有转换电路和算法,步进驱动器能直接接收A、B相的好象很少。。。如果加一个“方向识别单元”我可以理解,欧姆龙就有“方向识别单元”的产品。。。 2、速度的脉冲信号,直接用?或者经过PLC接收一个脉冲就发送一个脉冲?这个方式我考虑过,如果作为手轮控制步进的演示可以这么做也简单,实际使用就涉及比例无法调节(即使通过调节细分也是跳跃范围很大),在电机整步基础上如果您希望电机跟随手轮的的比例速度大些无法实现,采用速度采样后发脉冲可以任意调节比例,这个比例的常数您可以使用几个档位也可以加入个电位器用外部模拟量设定。。。手轮分辨率100的常见,300PPS算您摇的比较快的了,那么步进整步的转速就是90转/分,如果您可以接受步进整步的这个速度,直接用也可以。。。

网友A:
to:离苏州很近,您好 如果您对步进速度可以接受低速且跟随手轮速度正比固定的话,建议采用方案: 1、方向信号将手轮AB相信号经过“方向识别单元”给步进驱动器的方向输入口。。。不经过处理的A、B相信号是无法当方向信号给步进的。。。 2、速度信号,将手轮A相或B相,或A、B两相同时都给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同时给会将脉冲频率翻倍,前提您先搞清楚A、B相信号的方波的占空比、“高”和“低”位的电压值范围等等。。。 切记还有个要点,注意选择的手摇编码器的输出形式、电压匹配尽量和驱动器接口一致,以免再做信号处理。。。 我前面给您介绍的PLC编程的方案是在您自己提出要“编码器的A、B相信号送入PLC,PLC带一个脉冲模块,脉冲模块输出的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要求下建议的,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个步进电机跟随编码器(1024分辨率)输出信号的系统,“速度的延迟和失真”问题确实有,采样周期内短时间发生的速度波动无法快速响应,这些人眼是无法察觉的,但产品加工的质量以及对工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评判的标准有多少是用人来察觉的?。。。呵呵,不同的工艺要求对控制要求也不同,我不罗嗦了。。。

楼主:
TO 凡夫俗子&刘老师:你们好! 二位的指点我已基本理解。谢谢! “A/B相的信号形式直接当作脉冲/方向信号来用”估计是刘老师笔误了。我的理解也是“不经过处理的A、B相信号是无法当方向信号给步进的”。

网友C:
对不起,没有笔误。把A/B向信号直接在步进电机的脉冲/方向输入上,我的客户这么接的,我自己也试了一下,确实可以算能用。我不是驱动器的生产厂家,我只能从现象来猜测,驱动器是在脉冲信号的前沿检测方向信号的电平的。 至于速度波动,既然应用的前提只是手动调整零位用,自然是眼睛看不出来就够了。

网友A:
我判断错了,确实如刘兄所言A、B相可以直接用脉冲加方向。。。惭愧啊,这么多年了都不知道可以直接用,还差点误导“离苏州很近”兄弟,不好意思啊。。。 A、B相信号为相位相差90度电角度的占空比50%的方波信号,步进驱动器为了稳妥起见一般建议在脉冲信号50微秒前建立方向信号,方向信号的检测确实如刘兄所言在脉冲信号前沿检测。。。即使方向信号是脉冲,只要检测时对应正确的方向即可,而这时的方向信号就是和A、B的相位关系对应的。。。多谢刘兄赐教。。呵呵 这样用的隐患就是如果脉冲频率很高,例如2048的编码器安装在某电机后面,电机工作在1200转/分,那么脉冲频率就是40960HZ,周期约24.4微秒,90度相位即1/4周期=6.1微秒,可能就会造成方向信号采集不到的现象,但手轮脉冲频率低就没有此隐患了,呵呵,刘兄我分析的对不? 又学了一招,这样我以前的PLC程序的方向信号的判断完全可以按此思路改了,哈哈。。。 再次感谢刘岩利兄,改天请你喝酒哦。。。

楼主:
真的是受益匪浅! 再次谢谢各位! 干杯!

网友A:
to:离苏州很近,您好 不好意思,差点误导您。。。 我罚酒3杯,呵呵,喝喝。。。喝罢黄河之水天上来,酒醒杨柳残月且偷欢。。。唱罢笑傲江湖祭沧海,雁渡寒潭有几只高飞。。。

网友C:
把A/B相信号当脉冲/方向信号接在驱动器上,还有个可能的问题。对于A/B相的信号而言(无论是编码器还是手轮)如果B相不动,A相变化,一般理解成原地轻微抖动,可是,这时驱动器会一直向前走的。 干杯?这里不是论坛吗?把杯子撤了,用坛!

楼主:
有搞驱动器设计的朋友吗?以后设计驱动器试。。。 这里三缺一,喝酒用坛。 用坛的感觉一定很爽。。。

网友A:
使用PLC可以解决该问题。。。 PLC程序里方向的判断程序改为: A的上升沿时,B=0,,,B的上升沿时,A=1,,,A的下降沿时,B=1,,,B的下降沿时,A=0,,,这四种情况为正方向。。。 A的上升沿时,B=1,,,B的上升沿时,A=0,,,A的下降沿时,B=0,,,B的下降沿时,A=1,,,这四种情况为反方向。。。 速度脉冲采用四倍频,即A上升沿、B上升沿、A下降沿、B下降沿都作为速度脉冲指令。。。 注意脉冲指令要比方向信号略微延迟些发送。。。 这样就解决了只在A相变化,B相不动的轻微震动问题,步进系统会随着一起轻微震动。。。 事实上能直接接受A、B相形式的某些伺服驱动器就是将此逻辑的判断做在了脉冲和方向的接受电路和控制芯片里了。。。

网友A:
事实上存在这个微震的现象绝大多数是我们认为“已经停止”的时候发生的机械震动引起的编码器的误检测,我以前的做法是干脆就在驱动停止时将脉冲信号屏蔽掉,这样即使出现编码器微震,驱动系统就不响应了。。。 手轮直接接在驱动器上后,再接入一个开关给驱动器的脱机信号,停止手轮使用时将驱动器脱机。。。 如果您不希望停止时步进电机脱机,电机仍需要保持力矩的话,不妨就在手轮脉冲回路安装个切换开关。。。如果您的设备有手轮控制和程序自动控制两种功能的话,不妨使用切换开关来选择脉冲和方向信号的来源,当手轮不使用或您希望驱动保持停止力矩时将开关切入自动状态避免微震带来的飘移。。。

网友A:
to:离苏州很近,您好 驱动器我和朋友自己开发过,一个板子驱动和控制都有了,简单的功能,定位的功能单一固定,用几个按键设定速度、位移、循环停止时间和次数,数码管显示设置的参数。。。细分也是固定的,哈哈,做了8细分,步进电机运行情况还算可以,只针对一种型号的步进电机开发的,事实上那个项目是做大批量的,客户说每月500到800套,如果用现成驱动器和发送脉冲的控制器最少成本也得1000多,我们自己开发的成本不到200(含电机),给客户300到400的价格,最后由于客户的市场销售问题流产了。。。 驱动器不难做,关键做成产品后的稳定性、功能性、操作性、与各种扭矩电机的匹配性等等问题,还有就是批量后的加工质量、器件寿命等等问题,现在的驱动器的制造商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我们按他们现成驱动器的性能、功能等指标去开发,您会发现我们的成本会和他们给我们的批量价格很接近了。。。自己搞着玩玩可以,开发产品没多大意义。。。大批量特殊的项目倒可以试试。。。 有时候应用比开发更难更有价值。。。

网友A:
to:刘岩利兄,您好 其实我们3、4年前就见过几次面的,可惜没一起聊聊天喝喝酒,后来听朋友聊起过您,知道您现在还不错,呵呵,我有言语得罪的地方还望老兄见谅。。。 以前念书时和同学用半个西瓜皮喝过啤酒,用坛没试过,呵呵,有空坐下聊聊,前提是不准灌我酒,我自己灌,灌水我是比较在行滴,灌酒嘛。。。哈哈 我说话比较罗嗦墨迹,一吐就一堆字,还望朋友们多见谅啊。。。

网友A:
to:离苏州很近 有空到北京来,俺们三真用坛喝喝,哈哈,估计第一个倒掉的肯定是我,干脆用缸得了,我们三一起倒,爽死拉倒。。。哈哈 相见时谈笑如狂,别时沽酒在肩上。。。

楼主:
TO:凡夫俗子 未曾谋面,已见阵阵豪气冲九霄。定是爽快之人。

网友D(2006-08-01):
    我用三菱的系统作过,正反向分别对应PLC的两个输入点,控制三菱PLC的中与驱动器连接的正反向输出信号。
    倍频的方式也是对应PLC的输入点,可以通过编程实现,也可以改变三菱PLC定位模块的倍频因子参数来实现。

网友E(2008-10-20):
我发现加倍频后,在工作时电机有抖动,不能怎么能解决

网友C:
"我发现加倍频后,在工作时电机有抖动,不能怎么能解决 "

加了什么倍频?

网友F:
倍频后,步距过大,又没有均化,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G:
我发现加倍频后,在工作时电机有抖动,不能怎么能解决 ——不管是否倍频,频率始终不能超过同步频率,这是一个原则

网友H(2009-01-15):
我现在也想用西门子200做,要显示出行走的距离,用文本显示器数据涮新会不会慢呢,有做过的朋友吗

网友I(2009-04-19):
你好:能同我联系吗?加我QQ675846647   探讨一个问题

网友J(2009-06-24):
你们好:我正在用台达PLC写控制程序,要做位置控制,对于其中的速度设定方法,有些问题,请问兄弟们对这有些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K:
请教离苏州很近,用差分手轮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可以把A相直接接在方向接口,B相直接接到频率接口吗,我做一个简易的位置控制,不需要考虑失步量,可以直接的话,对驱动和电机有什么样的要求,谢谢.

楼主(2009-09-03):
回34楼:

可以直接。注意手轮的电压,驱动的电压要匹配,如驱动输入的电压是24V手轮的电压是12V或5V,要串联一个电阻,阻值的大小在驱动的说明书上面有。你也可以自己计算一下阻值的大小。

网友L(2010-08-02):
请教离苏州很近,我刚刚接触步进电机控制,我们的扫描系统只能进行程序控制、自动扫描。我想加上电子手轮进行手动控制。应该怎么把电子手轮加上去啊?谢谢。

楼主:
回复jia31906:

不知你采用的什么方案,如果有PLC的话,可以考虑加电子手轮。

要看了你的图纸才能判定。

网友M(2010-10-28):
电子手轮在高速时,会发生过冲?请教

网友F:
不是手轮本身过冲,而是数控系统的手轮接口没有处理好。手轮高速输入时对应的数控移动速度已超出允许的移动速度上限,形成了较多的指令脉冲滞留,以至于手轮停下来的时候,被控轴还在继续消化没走完的指令脉冲。

网友C:
手轮怎么可能过冲。只能被手轮控制的电机过冲。如果冲过去就不回来了,多半是原因如上。如果是冲过去还回来,也可能是在控制上过大的使用了位置环积分和前馈,以至不能及时停止。

网友N:
波恩大师:

刚做了一个步进位置控制,采用的是传统的:204文本+PLC+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 今天从以上各位的发言中了解到,电子手轮也可以代替文本输入脉冲频率,但仍然还有些地方不太明白,特向波恩大师请教。

34楼说“用差分手轮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也就是说,电子手轮可以代替步进驱动器直接连接步进电机。

但楼主(2楼)的解释:“编码器的A、B相信号送入PLC,PLC带一个脉冲模块,脉冲模块输出的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由手轮发信号给PLC,再由PLC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最后由步进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

以上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

谢谢!

网友O:
高手很多,收益非浅。。以后多多来这里学习

网友F:
说过很多回了,波恩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业内工程师!在论坛上直呼波恩即可。

如果步进电机不仅需要手动控制,而且还需要PLC的自动控制,就把手轮接入PLC,该手动时,用手轮,该自动时,用PLC程序,靠PLC的一个I/O切换工作。

如果步进不需要自动控制,而仅仅需要手动调节,也许可以直接用手轮作为指令脉冲的来源。

总之,该怎么用得看应用需求。

网友C:
34楼说“用差分手轮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也就是说,电子手轮可以代替步进驱动器直接连接步进电机。

驱动器省不了,手轮的电流肯定是毫安级的.

网友F:
是啊!控制毕竟不是驱动,驱动是要有功率输出能力的。

网友P:
这个还是选用带手轮功能的定位模块为佳.

QQ:57577105

楼主:
这是用三菱fx3u做的磨床,2轴控制。

用电子手轮控制轴的手动调节。

楼主:
可能不太清楚。

图片在预览的时候是清楚的,现在有点缺少,但这个程序实际应用是可以的。

网友Q:
这句话我太不明白了……

引用<我判断错了,确实如刘兄所言A、B相可以直接用脉冲加方向。。。>

恳请再详细解释。

网友R(2011-06-20):
好久的帖子啊,我回复一下吧,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看。

一)手轮直接接伺服高速脉冲输入的时候,伺服脉冲指令方式设置为AB相正交脉冲,就可以很方便地运行,不会有以上提及的问题。

不过这种方式,实际应用中是受限制颇多,并不推荐。需注意以下两点:

1)伺服自动控制部分仍然需要接受PLC脉冲。

部分PLC不具备AB相脉冲发送方式;

部分PLC是有AB相输出方式,但是两个脉冲源(PLC和手轮)同时接线进入伺服,由于二极管存在导通互锁的问题,可能会存在丢脉冲的情况。

我知道汇川公司的IS500伺服(其它品牌可能也有,我暂且不知道),是可以有单独输入口直接接受电子手轮信号,且有倍率切换输入,可以克服此缺点。

2)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由于手轮频率很低,因此必须为之单独设置一套电子齿轮比。实际应用中,往往会要求手轮每个脉冲运行1丝(或其它定值)。

二)手轮接PLC

通过PLC的AB相高速计数器,将手轮信号中继转换后输出。我经常使用的方式。

大部分运动控制器和部分PLC模块,可以直接接受电子手轮,应用更方便。

普通T型PLC,编程思路是:

1)定时(几十ms为宜)计算高速计数值的差值,将此差值运算后通过高速脉冲输出给伺服。

2)AB相计数器的增减标志位作为伺服方向控制信号。

诚如上面上面同学说提,这种应用存在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问题,我也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利用欧姆龙PLC的绝对/相对位置控制比较方便的特点,我实际应用中倒是比较成功的,可以做到精确的定量正反向控制。

三菱的每次手轮信号使能时,必须先进行手轮信号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脉冲输出清零。原因是三菱我只会用来做相对控制,怎么也没有学会用绝对控制,这一点,烦请会的人教教我,(q-q-2- 8- 6- 0- 6- 0- 6- 5- 2)谢谢。

西门子的200用电子手轮的时候是几乎没法用的,以上同学的思路很正确,但是实际编程根本没法实现,乱动是几乎每次可以重现,且毫无规律!大概是200这东西实在是太落后了吧。

插播一下,就轻工机械场合而言(其它重工场合我不是很熟悉),个人认为无论是性能还是价格,还是性价比,西门子的PLC全是可以进垃圾堆的。除了品牌和所谓的可靠性之外,大概是一无是处了。可是君不见无数国产PLC都好好稳定运行那么多年而无事么?可见,PLC的可靠性不是那么神秘的。

就这些了。

网友R:
一直盘旋在脑子里挺难受得,刚才编了个样例,供大家参考。

前面是普通的正反转控制,后面是电子手轮控制。用汇川PLC编的,不过程序和三菱FX2系列是100%完全通用的。

//伺服电机伺服锁定S_ON
LD M8000
OUT Y14
//以下为正反转手动控制
LD M8000
LD X13
OR X14
ANB
DPLSV D110 Y0 Y10
//通过对速度赋值的正负,来控制方向。不需要直接对Y10/Y11进行操作。
LD M8000
MPS
AND X13
DMOV K10000 D110
MPP
AND X14
DMOV K-10000 D110
//以下为电子手轮控制。

//电子手轮操作在线自动判断。检测到手轮转动(X0,X1),便自动启用手轮M0;在线后5秒钟无操作,则判断手轮下线。
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
LDP X0
ORP X1
OUT C0 K1
RST T0
LD C0
ANI X13
ANI X14
OUT M0
OUT T0 K50
LD T0
OR M8002
RST C0
//响应手轮指令前的清零工作
LDP M0
DMOV K0 D8140
DMOV K0 D8142
LDF M0
RST C251
DMOV K0 D102
LD M0
DMOV C251 D100
DMUL D100 D10 D102
//伺服0和伺服1的手轮控制输出
LD M0
AND M8012
DDRVA D102 D106 Y0 Y10
//手轮倍率设定。默认4:1电子齿轮比时,手轮一圈100脉冲*25=2500=电机转一圈
LD M8002
MOV K25 D10
DMOV K5000 D106
//

网友S(2011-09-03):
  大家好!  我是专修小日本伺服的,想请教大师们一些问题,在我修的一些伺服当中有些没有手动测试功能,大师们能不能帮我做个测试的接口工具!

网友T(2014-04-03):
學習了,感謝!!但還是沒看到Fx2N系列PLC與手輪控制的資料,哪位前輩能指教一下Fx2N-64MT搭配手輪的具體方法?

网友U(2018-03-13):
都是高手,向你们学习

网友V: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W(2018-05-08):
学习了!不错,最近正要使用电子手轮控制磨床Z轴手动下刀

网友X(2018-09-15):
引用 网友W:
学习了!不错,最近正要使用电子手轮控制磨床Z轴手动下刀

大师,做出来了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