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CDMA网如何从上到下发起连接

楼主(2005-08-23):
从事这一行的时间虽然短,体会却不少,今天就来说说中心与终端连接的问题。 宏电无线通信终端可以用全透明tcp,全透明udp,半透明三种协议传输,今天只谈全透明tcp。对于DTU的tcp协议传输方式的使用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设置好中心的ip和port,然后建立连接,传输数据,很简单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工程中需要的可能不是这样的方式,视频监控系统中可能需要的是中心去主动访问摄像机,地震监测系统中可能需要中心主动访问数采器,这种就是典型的从上到下发起连接,如何实现? 方法一:使用cdma 1x终端设备,分配的是公网IP,而且还支持动态域名(DDNS),很容易就可以实现从上到下的连接,不需要另外的设备,也不需要另外的资费。 方法二: 使用gprs/cdma终端设备的VPN功能,也不需要另外的资费,但是需要VPN服务器一台。 方法三: 使用gprs网络的APN,cdma网络的VPDN,费用很高,网上到处都有apn cpdn好处的介绍,这里可以用它来实现从上到下的访问实在大材小用了。

网友A:
李文思: 基本上支持上述的观点,现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与你分享沟通如下: 一、CDMA/GPRS终端虽然能够获得公网IP地址,并进行了动态域名绑定,在有线的上网环境下,还是PING不通这个公网IP地址或动态域名,你不防可以试一下。如果还是在CDMA/GPRS网络下,跨基站以后这个IP地址还是PING不通的。 二、CDMA/GPRS router带有VPN功能,主要考虑的是与中心端VPN路由器的相连,这里要考虑的是双方路由器的VPN协议设置上,如:思科,华为,3com,netscreen等主流厂商的路由器,支持的主流VPN协议是:IPSEC,PPTP,L2TP这三种,IPSEC协议在加密算法上更优秀一些。CDMA/GPRS网络带宽有限,在加了VPN隧道功能后,带宽就更窄了,这时就要选择一种好的加密算法。北京映翰通公司的CDMA/GPRS router 三种VPN协议都支持,而且这种产品已经成熟应用到工业领域中。 三、GPRS网络的APN,CDMA网络的VPDN在银行等重要企事业单位正在被测试与使用,移动和联通的这种服务可以有效与internet网隔离,使数据传输是安全的,在这个基础上,传输的数据又可以用VPN设备再进行加密传输。

网友B:
上面两位仁兄,看样子大家都是同行了!我是刚入行的菜鸟,希望上面两位能给我一些指导! msn:xl1940asd@126.com

楼主:
各地联通的情况可能有不同,所以第一点如果用IP方式,是不可以通用的,动态域名转换的方式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用,如果不信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