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is FP0 的232线缆怎样制作?

楼主(2005-08-23):
请教FP0与计算机连接线缆怎样制作,线缆两端接头各引脚的对应关系怎样? 烟台有没有经销松下NAIS的?

网友A:
前面是FP0,后面是PC,只用三根线,PC是2,3,5,那FP0是3,2,5,关键是你要知道那圆口怎么数针脚,多试几次吧。

楼主:
谢谢dwlz的回复,我刚刚看到论坛里的另一个帖子,也介绍了线的制作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20911,不知道风云虎的说法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我公司经销松下的。烟台创新电子 0535-2162038 QQ:365871920

楼主:
我用鼠标的连接线测试了一下,为了与FP0的232接口配合,连接头中去掉一个引脚(蓝色),线中只有四芯,分别与图中红色标记的四个引脚相连,如果是使用2、3、5的话,就只有顺时针排列一种选择,如果采用逆时针方向排列的,就没有了2脚。我按照这种排列连接9针D型接头,结果连接失败.

网友A:
真是对不起,那再试一下吧,pc的第2脚(sd)接上图的第5脚(rd),pc的第3脚(rd)接上图的第2脚(sd),pc的第5脚(sg)接上图的第一脚(sg),然后pc端的第4脚和第6脚短接,第7脚和第8脚短接,应该可以的。

网友C:
我自己制作的一直使用,我用键盘线,然后去掉一针,另一端接9COM

网友A:
松下在传输线方面值得大家学习,因为他的好多工控产品可一线通用,比如FP0和触摸屏一线就可调用程式和界面。

网友D(2005-11-03):
和我联系,我给你制作图纸 ssm1968cn@yahoo.com.cn

网友E:
松下的硬件手册上不是有吗??

网友F(2010-09-29):
有这个线的连接图吗,能发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我的QQ 334986971

网友G:
接线图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