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lonworks控制模块芯片程序

楼主(2005-08-23):
我想看lonworks模块芯片内的程序,如何做呢

楼主:
找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那是机器码。C51程序用src命令可以得到汇编码,Nuron C行吗?请教。

楼主:
如何反编译 lonworks模块内的机器码?请教

楼主:
根据什么反编译?

网友A:
我孤陋寡闻,任何软件,再聪明的软件,有能反编译的吗?例如:什么软件能够把若干机器码反编译为 when(nv_update_occurs(AN1)){......} 请教。

网友B:
没有学过编译原理 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 1、neuronC的hex反编译软件在国外有 效果不是那么太好 2、可以把你手头的控制器当作黑盒 知道它是实现的功能 模块配置,还有io接口 就可以copy了。 还要看人家的源码,不要吧。。 给人家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