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器是控制系统吗?

楼主(2005-08-23):
各位大侠,小女子刚刚出道,请教一个问题? 张力控制器是控制系统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东东?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的问住了,哈哈,你难道不能仅仅从文字角度就分析出啊?

网友B:
张力控制是这样的一个东东:根据张力检测器返回的信号来控制张力达到目标要求的系统。也可能没有张力反馈,仅有设定信号的开环控制系统。我在一条生产线用了6套张力控制器,张力目标200Kgf.如果有兴趣,就去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张力控制器不是控制系统 它是为了保持特定运动部件的拉力而设定的控制器 它类似电动机 它是控制系统根据所需张力的不同,输出一个变化的直流电压,从而产生反向的运动阻力。 可以有反馈信号;也可以是开环的,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定

网友D:
系统本身就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包含一定部件,实现一定功能的,都可以叫系统。张力控制器算不算控制系统,完全是个定义问题,有什么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