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问题探讨,

楼主(2005-08-23):
我的问题是:单相固态继电器G3NA-220B在支持输出端1300W,总是损坏继电器,连着两个了 线路没什么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看额定电流、额定电压超过么。或者固态继电器散热有问题。 有空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同时使用的固态继电器 ,他的输出电流更大,输出功率3500W很正常,但是这一个功率小反而老是出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谢谢朱老师了

网友A:
不是看输出功率而是看额定功率。它的负载如果超过额定负载,那么它出故障的几率就大了。我们用到过整流SCR大到2500A。固态继电器的散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G3NA-220B 额定负载电压 AC 24-220V 负载电压 AC 19-264V 负载电流 1 带放热器 0.1-20A 2 无放热器 0.1-4 A 接通电流 使用状况: 一个接在输出端子是3500W,一个接在输出端子1500W 触发电流:5-24V DC 我们采用24V触发 问题是接在小功率上的SSR总是烧毁 原因何在?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