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混合式电机为什么高度发烫

楼主(2005-08-23):
各们老师:你们好! 我是在重庆做数控改造的,前些时间我们改造了一台车床,用的数控系统是广数928TA所用电机为16N.m/12n.m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但是运行一些时间后,就老是出现X相加工尺寸不准的问题,有是差的尺寸有三四个毫米之多,且电机本身的温度明显异常,请问一下各位老师,向这种问题是系统丢步吗?还是驱动器丢步?还是机械上的问题?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机械问题造成电机丢步(两根导轨居然不平行)。

网友A:
抱歉,没有仔细看原文,电机发烫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碰到的问题中,电机温度开始并没有明显异常,后来是用户发现丢步以后,增加了驱动器的电流,电机才变热的.

楼主:
非常感谢! 真想给你交个好朋友!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另外有一个问题:系统和驱动器丢步,可能丢步的最大距离是多少?我想一般不会达到3-4MM吧。但是我换一台系统(凯恩帝0T)这后一切正常,之前是用的广州数控928TA。此驱动器电流为X相2.8A,Z相为3.0A,而凯恩帝0T的驱动器电流为4.8A,然而用凯恩帝0T时比用广数的温度要低得多,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电机内阻太大,换电机!选电机的时候,电阻越小的电机,发热越小! 电感越小的电机,速度越高!

网友A:
可能丢步的最大距离?这可是没谱的事,如果堵转,谁知道会少转多少?也许几步,也许几圈。

网友:
混合式步进电机发热是属于正常的,你反应的丢步问题,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你所用电机的线圈是何种接法,如果是角形,考虑一下是否电流设置太小造成。二,机械安装是否有问题,三,系统的快速速率是否设置太高,四,还有可能系统有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驱动器的缘故 驱动器好的话电机启动特性也好电机的发热大小跟驱动器的载波也有关 你看到的电流和他里面的处理有差别的可能。 仅供参考 不过凯恩帝系统不错 QQ64361009

网友D:
步进电机正常工作时的温度应该多少。为什么老是有人提温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