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PID整定的理论怎么应用到实际呢?

楼主(2005-08-23):
对于PID的整定,有不少资料都有介绍。虽然说,参数只能依靠现场的实际情况。 但是,我想总有一个大致的值吧! 所以,请教各位老工控,提示一下! 比如:压力: P I D ? 流量: P I D ? 液位: P I D ? 温度: P I D ?

网友A: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范围偏差较大,以上参数仅供参考。

楼主:
比如HONEYWELL中的TPS ,怎样填呢? 温度T:K 0.2 TI? TD? PID好像只是要填个数,180s 对应填多少呢?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在系统运行正常的情况下,能不能改PID参数呢?

网友B: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只有自己试才能知道。

网友A:
在系统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很多都可以修改PID参数.但也有不少禁止运行时修改pid参数.

网友C:
压力,液位如要求不严,可直接采用比例,温度用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