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中模拟量如何强制

楼主(2005-08-23):
在CONCEPT的模拟调试中,模拟量输入现在没有信号,可以象开关量一样进行强制吗?我觉得应该有这种功能,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求助各位!!!

网友A:
1 From the main menu, select Online and then the Reference data editor menu command. 2 Enter the variables to be displayed in the dialog box marked RDE Templates. 3 To set the value highlight the Disable check box, and enter the desired value. 4 The RDE template can be saved under a unique name. To do this, invoke the RDE main menu option and select the Save template as… menu command. Note: Several RDE templates can be invoked at once. To do this, invoke the RDE main menu option and select the Open template... menu command.

楼主:
老大,不行啊,在RDE Template中模拟量的Disable不能设置,是暗的,

网友B:
在模拟器上就可以调整啊:plc32.exe

网友C:
to 昨日重现, 模拟量的调整,与Disable是无关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试下看,但我记得用模拟器时PC是不能和PLC建立连接的,我记错了吗??

网友B:
用模拟器就是模拟PLC啊,模拟器与CONCEPT之间用MODBUS TCP通信,在RDE中是不可以改变模拟量输入(3开头)的值的!

楼主:
谢谢,我在试一下

网友B(2005-09-25):
connect,选IEC similar

网友D:
DM可以在线修改, 将DM值传递给输出口

网友E(2005-11-26):
 有终端模拟量输入器,在料位计或变送器那模拟加上4~20MA的型号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谢谢,我也知道可以这么做,就是觉得挺麻烦的

网友F:
昨日重现: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方法.

楼主:
TO:hukan,还没有解决,这一阵在忙其它的,比较郁闷

网友G:
如果该变量存在于输出语句中的话是不行的.只有在语句中没有输出的变量可以强制输出一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