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 扫描仪与CONTROLNET的接口模块

楼主(2005-08-23):
我用SICK的CLV490扫描仪,RS232接口,在PLC5的CONTROLNET下,有无专用接口模块?

网友A(2006-12-19):
你可以通过anybus的一个串型网关,他的型号是AB7006可以把你的扫描仪上到controlnet上

网友A:
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  只需要简单的调试就行了

网友B(2019-07-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