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模拟输出指令求助

楼主(2005-08-23):
请教各位:模拟量输出模块是否可以输出连续变化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比如:0-t秒,对应输出a-b伏的电压信号?其中参数:时间t、电压a、b可通过外部设定。 斜坡输出指令:RAMP D0 D1 Kn 时间参数不能是D或V、Z,因此无法在外部设定。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通过通讯来设定很方便。您说的外部设定是通过什么方式设定?

楼主:
比如我用PLC的模拟输出来取代电焊机的<焊接电流>调节电位器, 通过设定1、初始电流,2、最终电流,3、变化时间。 从而输出可变的斜坡电流。 其中1、2、3可在外部随时设定。

楼主:
比如选用FX1S做为基本模块,用FX-5DM实现参数设定。 此设备属单台小型设备。

网友A:
用PLC的模拟输出来取代电焊机的<焊接电流>调节电位器是完全可以的,可以自己编写一段累加的程序就可以输出可变的斜坡电流,具体的程序需要根据不同的plc来定.

楼主:
应该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吧。我知道三菱FX系列应用指令:RAMP可以实现就是时间不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