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AM 4000系列

楼主(2005-08-24):
我现在用 4500 4017 4024 组成一个系统. 通过4500读取4017的模拟量,在4500内完成算法并将处理的数值发送给4024. 4500通过4520连接PC. 问题是,如何把4500读取和处理完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我查了手册,4500好象没有对RS-232的操作命令. 求教各位,在这个基础上,我该如何实现与上位机的通讯啊??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

网友A:
这用上位机直接对4500的串口进行读取就好了! 可以使232的,也可以使422/485的! 有问题请mail道:jingran.li@fushengtek.com

楼主:
谢谢您对我的帮助,我还有几个问题,希望哪位大侠有时间的话帮助我解答一下 : 1.“上位机直接对4500的串口进行读取就好了!”--- 4500如何对串口进行操作啊? 比如它规定的读/写命令是什么啊? 我在手册里找不到。 (没找到4500串口的地址) 2.4500可以有两个485的口,分别为com1和com2。请问这两个口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可以把同时把几个模块(比如4017和4024)的485总线接到其中的一口上吗? 这样接影响通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