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5-08-24):
各位好: 我公司现在准备利用LONWORKS组建一个中高压配电系统,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LONWORKS总线,现想向高手咨询几个相关的问题: 关于LONWORKS协议,需要在那里获得或者购买? 关于LONWORKS网卡,那个公司的比较好? 另,组态是否需要用LONWORKS的专用软件,用三维力控是否可以?器件的驱动用户是否可以用VC++开发?

网友A:
你好: 关于LONWORKS协议,需要在那里获得或者购买? 根本不用你去购买协议,似乎也不太可能购买到它的协议!! 关于LONWORKS网卡,那个公司的比较好? 我建议还是用ECHELON公司的比较好! 组态是否需要用LONWORKS的专用软件,用三维力控是否可以?器件的驱动用户是否可以用VC++开发? 你可以用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也可以自己开发!!

网友B:
关于LONWORKS协议,需要在那里获得或者购买? LONWORKS协议的拷贝可以到网站上去联系购买。。 广洲威世达也有。。。 关于LONWORKS网卡,那个公司的比较好? echelon公司有, loytec也有 至于那个好 就看你自己的具体的应用条件了。。 echelon的pclta-21和usb适配器都是最新的,不错!! echelon的i.lon系列产品集成了适配器和web应用功能,不错!! 监控软件的应用关键看你的系统组成形式, DDE:LNSDDE+力控,KINGVIEW,INTOUCH,IFIX,开物2000都行。 API:LNS API +VC VB DEPHIL可以 LNS DEV + VC VB DEPHIL可以 I.LON +JAVA 可以看看沈阳华唐的东西 非常不错。。。 http://www.huatang-tech.com/cpjs/HTWON02.asp